高手进来看看!帮帮忙!

楼主(2012-09-05):
一块7600GT显卡,能检测到核心,找不到EEPROM ,于是怀疑BIOS芯片损坏了。想更换BIOS,把pm25lv512从其他显卡拆下来的,是好的芯片!放到要修的显卡上,用PCI显卡结合NVFLASH -C命令却检测报错,检测不出BIOS型号,怎么回事?

是不是里面有程序,产生了干扰!?

网友:
找不到ROM不一定就是它坏了,核心问题,PCB问题都有可能的。你换个好的上去,随便里面有没有程序都没关系,没啥干扰一说。正常情况都能认核心和ROM的,只是可能型号会变,ROM写不进去而已,那也没啥,你把里面先清零就可以写了。

网友A:
找不到ROM肯定是格式不对。。你改一下格式

网友:
怎样清0BIOS ,用什么命令,告诉我啊!谢谢

网友(点评):
清零是在编程器上做的。一般编程器都是首先清零,再写入、再校验。写过的芯片,在那上面也可以单独清零。

网友:
上百度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ROM肯定是格式不对。。你改一下格式

核心、或者是它与ROM芯片通讯出问题,找不到ROM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故障。没听说过有什么格式问题,应该用啥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