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黑屏

楼主(2012-09-05):
联想L193WIDE,以前总是时断时开,最近彻底黑屏了。自己暂时能力就在换板子,现在想拿这台机子试手,请大侠们给点指点!万分感谢,可怜我这个爱维修的人吧
黑屏

网友:
显卡与屏线。仔细查一下

网友(2012-10-19):
根据故障现象:现检测电源高压一体板,看看12V和5V滤波电解电容,是否鼓包漏液(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电解电容),如果驱动板有问题,您可以直接更换驱动板,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及技能给予维修,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