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换电路板后。仍然不转

楼主(2012-09-05):
我是硬盘菜鸟。前两天接到一块硬盘没修过。看了下电路板电机驱动IC烧个洞,而且很烫。我直接从淘宝上买了块同型号的电路板。今天倒的换上后。仍断不转。三个脚对地阻值为0 电压0.15V      坏板阻质有关600 多。不知道是不是我被骗了买了块坏板。还是因为两块板上的BIOS没互换引起的。还是因为没插数据线硬盘不会工作。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对于。我测了下电机三脚都是互通的对么

网友:
对地阻值为0应该是短路吧

网友:
只有一个人回答我啊

网友:
我来回答你把旧板那个八脚BOIS心片换过来OK.

网友:
电机的位置没有电压,板肯定是有问题的,就算不换BIOS,也应该有电压,只是不认盘而已。
电机的三个脚是相互短路的,不短路就说明电机坏了。

网友:
是不是要换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