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100P-M7 有板子的帮忙看个IC型号

楼主(2012-09-05):
板子型号 GF7100P-M7  REV:6.1
  绿色的 映泰 停产了好像。  NF 单桥、 775CPU
    3相CPU供电。
  现在烧了个元件 看不到型号,
    是再网卡接口后面。 单边7脚的 IC 应该是个 门 电路IC
   看不到型号。
  谁有板子的帮忙看看吧。 谢谢

网友A:
直接换新板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新板得啦

我也是这样说的。。 客户不干。你怎么换?

网友:
我有差不多的板子,上面是 74act08

网友:
看不见耶

网友B:
换上去号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去号了么!!

好了。。 就是换的 74ACT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