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代换,LM317T

楼主(2012-09-05):
如题,一台22寸液晶,先是高压坏,加高压条解决,后没用多久,客户就拿回来,用了一会,就出现差不多白屏的样子,又不是全部白屏,好像模糊能看见一点点,拆后看,被稳压器LM317T烫到了,于是断电,等LM317T冷却,再通电,可以正常显示,不过LM317T温度一直飙升,最后又不能看了,这时稳压器3个脚电压降成17V 5V 5V,现在手里没这个,只有TPS2045C,请问能代换吗

看元件的样子,好像没拆过啊

晚上换了个LM317,还是一样啊,温度飙升,几下就不行了

网友:
LM317T只输出 一种电压5V吗,那样可用7805来代.

网友(点评):
不是5V,屏正常显示的时候,是17,12,12

网友:
LM317和78XX差不多。只能输出1A左右的电流。

功率不够。

网友:
这元件是不是后来维修人员换上的,它的功率不够,,

网友:
功率偏小了

网友:
338应该可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