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关电再开后,亮度和对比度为零,黑屏。

楼主(2012-09-05):
清华紫光显示器关电再开后,亮度和对比度为零,黑屏。通过调节菜单亮度和对比度后,显示正常,正常使用时也没有自动弹出对比度和亮度的菜单,不拔电的情况下,按开关关显示器和开显示器正常,但一拔掉电,再开后黑屏,看菜单选项,亮度和对比度为零,现在不知是哪里出了故障,请各位高手给出个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点评):
拔掉按键试试

网友:
换掉按键,恢复出厂设置,刷程序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过了,现在就差换按键和刷程序

网友:
你把按键拔掉试试行不行

网友:
刷程序就会好的。

网友:
检查按键板和MCU

网友:
拆掉24c16之类的原件,我遇到一个类似的,不过我那个暗的看不见调节菜单

网友:
MCU重刷後應該會正常

网友:
刷了程序后,故障解决,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程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