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看如此极品---明基T31

楼主(2012-09-05):
首先声明,没忽悠大家的意思!请看下文!
客户送修一BENQ T31本子,不触发!上可调电源,待机0.45A,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明显待机不正常,有短路!没办法!这等极品货色,只能扒光她的衣服再说咯!呵呵。。。一件件的脱吧!5分钟过去了,终于扒光看到她的肉肉了!哈哈。。。
上可调电源!涛声依旧!仔细看了看,哎!已经非处女了哦!真是失败!。。。。。。3、5V供电被人干过,EC被人干过!看看,焊工很烂,松香到处都是黑呼呼的,其它到没看出什么异样!也不知是以
前送修过吗还是咋的?!我仔细清理了这两处,再次测量了一下,没发现明显短路,接电源,就在这时,左手感觉到哪有些烫手,摸摸看呢,原来是网卡发烫!果断拆之,再接电源,电流0.01A,看来待
机正常了!测量3、5V待机,正常!急忙按下开关!还是没反应!不触发!晕!!TMD!!
接下来,看来还得努力哦,这玩意还难搞啊!测量开关,1.5V,明显不对啊! 查看图纸!这个信号是直接进EC的啊!连3V上拉都没有!再测量,怕万用表没接好,用手按住板,怎么又只有0.2V了?手松开,又变成1.5V,怎么回事?查了开关到EC的NBSWON#,没断线! 继续测量EC这边,查EC 供电正常,查晶振一脚2.3V,另一脚0.25V,用手按着板,测量晶振两脚又变成0.32V和0.15V了!真奇怪!还真是TMD极品啊!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我又用手摸着板测量了3、5V,正常,哎,这到底是这么回事?想了想,就换了一EC和EC的32.768M晶振一样样的,涛声依旧!哎!没办法,想到网卡坏,是不是南桥问题,换了一新南桥,靠,还是一个刁样!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开关没用3V上拉,直接连接EC,更没遇到过这种,用手碰到主板,哪怕是地线,一样拉低这些信号的电压!哎!请高手指点指点咋办哦?没辙了啊!
要说是主板PCB漏电,用手摸着主板,可怎么3、5V不会拉低!另外!测量到EC的S5_ON信号脚时,有3.12V,怎么EC还没起振就送出S5_ON了呢?应该是哪漏电串出来的吧!
附上图纸: QUANTA

网友:
请高手指教啊!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
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
非处女一般都不是什么好货色。放弃哈。

网友:
我觉得你都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这样修,难怪你修不好!搞得乱乱的,次序都搞错了!此机器应该是先有S5_ON,后才有3、5V待机!

PCU电压是待机时就产生的,S5_ON开启的是南桥待机点的电压。
我晕了都。广达的板子。先有3.5伏电压。开机后EC发先出的S5_ON的好不好?大哥哥
3V 5V 待机是PU9 MAX8734A-LF 自己开启的好不?

网友:
高手请问?怎么会是先有S5_ON才有3.5V待机呢?请看这个:

网友:
高手呢?大虾们快来救命啊!

网友:
请教上图中的PQ11是什么结构的三极管?怎么还没触发EC都还没起振工作,+3V_S5已经正常产生了呢??!不解!

+1.8V_S5也已经有了!真的不解!AMD供电时序都是当EC待机工作条件都正常的时候(EC的供电,时钟,复位)且EC接到NBSWON#信号时它才送出S5_ON信号啊!可这会EC只有供电和复位,时钟都还没有呢!!!

网友:
PQ11是NPN的三极管,3VPCU为高电平,此管子导通, 而3v 5v待机的时候就应该产生了吧,笔记本应该是这样的,仅供参考哈 ,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我也是个学习的新手,呵呵

网友:
R238不是开关的上拉么??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楼主简直乱来。这是标准广达时序啊。。连电都没上  关芯片组什么事情啊。 上电后才轮到 芯片组跑时许啊。待机和触发都是广达的。。你刷bios 了吗?你查 ec 出发的前的条件了吗? ACIN LID BATTLOW ?没查 就换ec啊

网友:
没弄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简直乱来。这是标准广达时序啊。。连电都没上  关芯片组什么事情啊。 上电后才轮到 芯片组跑时许啊。待 ...

ACIN   LID    BATTLOW 都查了的正常!EC没起振跟BIOS有关吗?不是要EC的待机工作条件正常它才去读EC BIOS吗?

网友:
哈哈基本工重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简直乱来。这是标准广达时序啊。。连电都没上  关芯片组什么事情啊。 上电后才轮到 芯片组跑时许啊。待 ...

高手请问一下接下来该咋办呢?

网友:
EC供电正常,ACIN  LID591#  LREST 都正常,可为什么EC就是不起振!???
晶振一脚2.3V,另一脚0.25V,开关也只有1.5V,RSMRST#也只有1.5V,奇怪的是用手摸到主板哪怕是地线的部位,这些信号都变得很低,0.1几V!松开手有恢复,但3、5V待机又不被拉低!不解?!!望高手赐教啊!

网友B:
这问题有点奇怪了哦。。我见过有些待机用手摸一下就没35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有点奇怪了哦。。我见过有些待机用手摸一下就没35伏了。

用手摸着主板不是没3、5V,而是EC的晶振脚上的电压,和开关上的电压以及RSMRST#等等的电压从1.5几V降到0.2V左右!

网友:
我今天也在修主这个主板,本来开机还有1A左右的电流的,加焊北桥还是一样。想刷一个BIOS。下不到,下了个T31E的,结果弄来弄去弄得不通电了。也和楼主是一样的,开关到IO的线路没有断,电压是0。2V左右的。
楼主,我急要这个主板的BIOS,你要是方便的话,麻烦发一份过来。
另外,EC晶振两脚连到IO的158和160脚,看看是不是有断线。我也有和你一样的现象,晶振断了一根线,可惜补起来也没有了。

网友:
這帖子看有點邪惡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
晶振到EC的线路没断,你仔细看看,它有一个脚是经过一个电阻到EC的哦 !
但我这个BIOS是好是坏我也不清楚,待会我找个座子读出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有点奇怪了哦。。我见过有些待机用手摸一下就没35伏了。

手摸到主板3、5V待机还是有的!是EC发出的那几个不正常的信号的电压更低了!

网友:
高手啊!请支支照啊!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C:
R528 R529 C607 C608  谐振电阻电容检查一下。 奇怪的情况刷一下BIOS 和查一下BIOS的条件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D:
IO 不是说被人干过么。。。看看IO是否和图纸的型号一样。。量晶振电压如果用手莫有这种情况的呢。。原因不清楚。但是。首先一点你要把开机电压修出来,你不是说NBSWON#出来一电阻么。把电阻取了。看NBSWON电压多少。。还有打下阻值。。
如果电阻取了。直接量NBSWON电压还是一样,先把IO换了再说。。。。    还有一点。开机电压拉低。在实在没辙的时候,可以考虑烧···看能不能烧出问题。。。
以后记住,没肯定的因素一定不要乱动桥。。。。

网友:
还有。你要仔细看主要IC周围的元件是否掉了。。看图找主板。。。被修过的机器一切有可能。
有可能少一个电阻。或者电容。都会有其他情况发生。。

网友:
这么可能是静电 或者你表坏了

网友:
外壳也非常垃圾 屏轴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R528 R529 C607 C608  谐振电阻电容检查一下。 奇怪的情况刷一下BIOS 和查一下BIOS的条件也是有必要的。

R528 R529 谐振电阻电容都查过了正常!C607 C608  我也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不是说被人干过么。。。看看IO是否和图纸的型号一样。。量晶振电压如果用手莫有这种情况的呢。。原因不清 ...

I/O和图纸的型号是一样的,都是PC97551,NBSWON#是没3.3V的上拉电阻,图纸上也没有!I/O我已经换了一个全新的试了也还是涛声依旧!没发现有掉件!郁闷啊!不是网卡芯片短路了吗我以为是南桥坏了拉低了I/O的信号所以换了一个南桥试试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还是没人说话呢?高手呢?救命啊!

网友:
难道这个机器真没人能修好吗?

网友:
高高手出来指点指点嘛!!

网友:
EC和BIOS芯片都拆了居然S5_ON还是有电压输出!!

网友:
难道这个机器真没人能修好吗?请大侠们分析分析啊!我把EC和BIOS芯片都取了下来,测量S5_ON用手摸到主板有2.9V,而不用手摸到主板测量S5_ON有4.7V,它是从EC的28脚出来的,如图:
图纸上就只有这两个地方用到S5_ON信号!请看图:
真不知道这S5_ON是哪出来的电压!??

网友:
就没人遇到过此类为题???

网友E:
别人把电阻换成电容,电容换成电阻修飞你都修不好,开启电压低,把EC的那个脚挑起呢,如果还是1,5v那就是EC供电问题了,量EC周围,慢慢来,

网友:
来自: 四川绵阳 来自 四川绵阳
引用 网友E:
别人把电阻换成电容,电容换成电阻修飞你都修不好,开启电压低,把EC的那个脚挑起呢,如果还是1,5v那就是EC ...
什么开启电压低?把EC的哪个脚挑起来?EC的供电绝对正常啊!应为我按图纸上的查了,+3VPCU进EC的每个脚我都看了,都正常,3.3V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