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块华硕 M2N68-AM SE2 REV.2.00G 单桥

楼主(2012-09-05):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 M2N68-AM SE2 REV.2.00G  单桥
  插12V掉电  不插12V不掉电    这个问题心想应该有短路  查了下12VMOS管 没发现短路现象 于是排查 12V周围小零件  怀疑有个小管子有问题 风枪吹下   问题解决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那管子坏的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呀    难道那个管子可以看出来?

网友:
楼主,这个极不装也可以吗

网友:
只是怀疑就不好说了。昨天我也修了这块板,开机跑完码后掉电,屏闪一下。加焊后不掉,但不显,换了VGA接口的330排阻后显示,但放了一下午又出原来故障,重植后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怀疑那个三极管有问题呢。一个个的用表测的?

网友:
你放一天看还会不会那样

网友:
那是cpu供电的en吧,就是说cpu供电没出来才断电。

网友:
拆了不用装的吗?

网友:
是怎么知道那里有问题的?

网友:
这也叙述得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楼主这个,还真的是简单明了,是什么管也告诉声吧,好让大家一起分析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看不出是哪一个管子啊,楼主是否可以在图上标示一下啊。

网友:
吃快餐,没营养

网友:
把你的维修思路,分享一下吧?

网友:
那个管子好像是管是关机触发用的   这个板子问题大部分都是那个桥坏  我也修了好多   但是桥坏的站90%

网友:
估计除了楼主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会看明白。。。

网友:
这贴发的真好

网友:
楼主发帖迅猛而高深莫测,实为武林高手。

网友:
怎么确定他坏的呀

网友:
以后种帖子就不要发了 一点思路都没有看得郁闷 蛋疼 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