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改长转方法

楼主(2012-09-05):
4线风扇电路的原理:
第一PIN:风扇5V供电
第二PIN:风扇转速控制
第三PIN:接地
第四PIN:风扇转速返馈
注:4线风扇的第二PIN,第四PIN都是直接接到KBC的
不管风扇针脚多少,只要把红色的线挑出来,从USB 5V供电飞线过到这根挑出来的线上即可改长转。原理是:直接给风扇供电,不需要控制,就像拿个5V小电池给风扇供电类似。如果觉得噪音大,可以从3.3V电容飞线过来。注意IBM,老东芝本改后可能报错。

补充内容 (2012-9-6 11:42):
卡罢死机提供:IBM可以的。但不能这么改,要在FAN/ON那个信号上串个二极管,然后在二极管的风扇这边再串个二极管到屏供电或其它开机以后才有电压的地方,中间最好再串个小电阻,以免烧坏。。这样就可以长转不报错了

补充内容 (2012-9-6 11:43):
原理是FAN、ON在开机时有信号,风扇会转一下,然后IO检测到不问题以后就开始温控了。。如果改USB5V,检测就会报错。由于检测是在屏亮之前完成的,所以我们在屏有电以后给FAN\ON一个信号,风扇主可以一直转,而不会卡

补充内容 (2012-9-6 11:44):
报错了。。。

补充内容 (2012-9-6 11:45):
同行提问:要在FAN/ON那个信号上串个二极管,然后在二极管的风扇这边再串个二极管到屏供电或其它开机以后才有电压的地方。这句话不太明白,是不是说KBC的的那个信号脚到风扇那要串两个二极管呢,为什么呢

补充内容 (2012-9-6 11:49):
两个二极管并成三极管的样子,你能想像得到吗?两个正极接一起,负极分开。。。把FAN/ON断开,FAN/ON的IO这边接负极,风扇那边接正极,然后还有一个负极经一个保险电阻接屏供电。。。这样就能保证只要开机FAN/ON就有启动记压。。。打个比方,就跟台式主板上的COMS电路一样。。电池和电源同时给COMS供电。。其中一路没有了,另一路还可以继续供电。。还没明白再问,这很简单。。有时候给你发个图

网友:
不一定,

我试过这样搞,有的行,有的不转。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接USB上的5V

网友:
这样做故然是CPU风扇转了,可是对设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处!常转只是懒省事的方法!不可取!

网友:
有本事的话吧ibm t61的改成长转 而且不要报错。。。。有的话发发。这样才算技术

网友(点评):
论坛上有人搞了个方波产生的小点路 可以借鉴下 那样改长转应该不会报错的

网友:
改常转只是对风扇使用寿命会减少,一般都是飞在USB的5V供电上,改IBM的也是一样,没遇到过改后报错的

网友:
改长转后有些风扇震动超大,加了油还是一样,有些客人接受不了就麻烦

网友A: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听的很多不过!  对了! 那啥   前辈们在什么情况下开常转那??

网友:
我经常接到风扇控制的前端  开机就转

网友:
楼主,有没办法改IBM常转不报错的方法?

网友:
不是万不得已,我不改风扇

网友B:
IBM可以的。但不能这么改,要在FAN/ON那个信号上串个二极管,然后在二极管的风扇这边再串个二极管到屏供电或其它开机以后才有电压的地方,中间最好再串个小电阻,以免烧坏。。这样就可以长转不报错了。。

原理是FAN、ON在开机时有信号,风扇会转一下,然后IO检测到不问题以后就开始温控了。。如果改USB5V,检测就会报错。由于检测是在屏亮之前完成的,所以我们在屏有电以后给FAN\ON一个信号,风扇主可以一直转,而不会卡报错了。。。

这也是跟一位坛子的前辈学的,

网友(点评):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听的很多不过!  对了! 那啥   前辈们在什么情况下开常转那??

最好有VGA9脚改。。USB改了容易造成USB供电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BGA第9脚改。。USB改了容易造成USB供电不足

BGA 都出来了——!   这是什么状况

是VGA,我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可以的。但不能这么改,要在FAN/ON那个信号上串个二极管,然后在二极管的风扇这边再串个二极管到屏供电 ...

要在FAN/ON那个信号上串个二极管,然后在二极管的风扇这边再串个二极管到屏供电或其它开机以后才有电压的地方。这句话不太明白,是不是说KBC的的那个信号脚到风扇那要串两个二极管呢,为什么呢

网友:
风扇改常转,大部分是在做显卡的电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 都出来了——!   这是什么状况

BGA第九脚???

网友(点评):
是VGA,,手误,惭愧

网友(点评):
够了,是VGA。。就打错个字,你们至于吗,都是高手,难道不明白?故意糗我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 都出来了——!   这是什么状况

不好意思,手误,是VGA,就是外接显示器的地方,放那个第九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