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流程

楼主(2012-09-05):
首先目测
外观检查,从外到里。有无损伤,有无缺件,有无修过(有无做过BGA,IC MOS管、电感、电源IC有无连锡虚焊,电源IC有无被对换,MEM、MINIPCI槽有无异物))
看电流变化
0.03---0.5----0.9----1V----1点几伏
分别对应'待机----CPU-----内存------显卡-----显示) 待机大电流& v0 Y, g2 D% u) E
通电后待机电流0.01-0.12属于正常范围,如超出0.12并不能触发,说明隔离保护。
3m 5m 1.8m 1.2m 或LDO等待命电压有短路。
待机电流产生方式:电源DC头-保险电感—隔离保护管—主电源IC—3M、5M、1.8M、1.2M等EC、SB分组供电、门电路等,电池充放电IC
              无待命电流
1:跑隔离保护电路
2:主电源I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3:3M 5M,LDO是否损坏
4:充电IC很少会影响
5:EC不良会影起待命掉电
                    不触发
1:有无短路(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通电摸有无发烫无件)(电池芯片、参考电压IC)
2、有无CMOS电压、CMOS电池放电
3、看有无虚焊(对一些易虚焊的元件和芯片拖锡)、(按住南北桥、CPU能否开机)
4、有无各组供电(3M5M及LDO是否损坏
5、无3M 5M不触发(查系统电源芯片的所需条件)(查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6、有3M5M不触发
a、BIOS资料坏或空焊
b、开机线路
c、SB NB EC 起振
                    不过CPU
1、COMS电池放电!
2、是否有虚焊:按住南北显CPU,加焊易虚焊无件
3‘   本身及座
4  查CPU工作条件供电1.1---1.8v、时钟0.3—0.5,复位1.05、PG1.05、参考电压1.05,AD线阻值。CPU无核心供电首先要查其它供电是否正常
5  无供电:a、看其他分供电有无b、查IC的工作条件[VCC、控制(SB、PG、PMH4)-
6、无时钟:时钟供电、时钟电阻
7、无复位:分PCI无复位(重点查南桥时钟和供电、及门电路),PCI有复位重点查(北桥的时钟和供电和I\O、网卡、声卡、BIOS
8、AD线阻值:CPU到北桥、内存到北桥的、MINIPCI到南桥、USB到南桥、硬盘到南桥!
9、各BGA上的电容阻值(
10、内存及槽。
11、DELL   lenoco  等专用码片会导致不跑CPU
12、其它地方短路
                                   挡内存
1,CMOS放电
2、内存及槽
3、看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
4、北桥(量NB至内存的AD线)
5、刷BIOS、拖换EC
6、南桥(d600 d800
7、接口芯片
8、码片安全芯片
9、其它地方短路!
                                            七、挡显卡:
1、量工作条件
2、量显卡下面和背面的耦合电容是开路,短路,如短路,则显卡短路,或看显卡是否发烫
3、刷BIOS。
4、换北桥、显卡、27MHZ晶振是否起振
                                              八、报警'
1、内存
2、显卡
3、其它外设(如MODEM)
                               九、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1、加焊CPU电源芯片'
2、CPU针脚内部接触不良
3、内存时钟芯片、内存电容
4、显卡:
5、休眠开关有问题
6、PMH4氧化
7、北桥空焊(同时会死机)
8、pcbus 管理芯片损坏(sony)
9、显卡振谐电容。
                                                十、掉电
1、温度风扇
2、主供电流不足引起(系统供电、CPU供电)CPU电路居多,还可能是其它分组供电出问题。可在开机瞬间测各组电压,哪一组没有变化则是哪一组出现问题
3、检测电路保护引起(屏接口供电保险到1.7A掉电)
4、CPU(T20到0.6)
5、拖内存槽(东N723到0.4)
6、I\O、BIOS6
7、高压条坏'
                                           十一、暗屏
1、灯管坏
2、高压坏
3、背光系统
4、供电、保险
5、屏线及接口
6、显卡问题、可找合适压连接到控制脚
7、EC
8、  CPC 休眠开关
9、温度过高引起
(注:灯管上的两根粗细线不能接反)
                                         十二、花屏
1、重装驱动
2、换内存
3、外接显示器
a   正常则是屏、屏接口、屏线、主板接口(少数则是显卡问题)
b   不正常则是显卡和显存
6、主芯片、LVDS接口芯片虚焊和损坏
7、屏线接口色差信号滤波电容损坏。(神舟例)
8、如是独立分离显卡则要考虑热插槽
9、字体花为显存问题
10、北桥?
                                 十三、黑屏'
1、本身屏不显,外接也不显,电流正常,加热MCH和显卡(常见IBM  T系列)
2、屏本身
                                 十四、红屏
1、屏本身.
2、灯管严重老化
3、屏线接口处排阻,信号线排阻,不正常会缺色先测接口
4、显卡,MCH
                                     十五、黄屏-
1、屏背光坏!
2、灯管老化
                                  十六、青屏或灰屏
1、屏线坏
2、显卡很少损坏
3、屏.
                                  十七、白屏

1、屏本身及接口处供电保险
2、屏线断、接口虚焊
3、屏上保险烧坏且无电压查VCC3P的供电,一般是MOS管击穿,如MOS管好,查G端控制信号连到的IC
4、LVDS芯片
5、被改过的高压条损坏也会引起白屏和不过内存
                               十八、不认硬盘)

1、硬盘本身损坏(保险)
2、排线
3、接口损坏
4、3V供电、5V复位
                                十九、不认光驱

1、光驱本身
2、排线
3、接口
4、供电,复位
5、南桥
6、刷BIOS4
7、底盘数据控制芯片损坏
                             二十、不能上网
1、网口本身损坏
2、如接收发送的数据包都正常,则是IP地址默认器坏
3、网络变压器
4、网卡本身
5、时钟、晶振
6、南桥损坏

网友:
换可以。。。。。路过来看看

网友:
经验宝贵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LZ描述还是蛮详细的。支持一下

网友:
说的好详细 不过我还是新手 有一大半看不懂

网友(2014-07-08):
恩 经验很好

网友:
写得不错。。新手们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