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上光驱和硬盘掉电

楼主(2012-09-05):
联想昭阳E43A同时插光驱和硬盘刚一亮机就掉电,去掉一个单独用就能正常进系统用几个小时都没问题。怀疑是不是公用的5v供电管输出不良,于是把pq26即相连的滤波电容PC77 PC631 PC632都换掉后故障依旧,我还应该从哪里考虑去维修?

补充内容 (2012-9-7 14:40):
换南桥后好了,装机用了半个小时又成原故障了,郁闷了

网友:
去掉一个单独用就能正常进系统用几个小时都没问题。这看来可能是光驱问题换光驱试试

网友:
换南桥了。。。

网友:
确定不是光驱和硬盘问题,都换过试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个类似的问题,老的索尼机器,装上光驱硬盘,光驱读盘就掉电,拿掉硬盘进PE正常,光驱硬盘全部换掉还是一样,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