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短路

楼主(2012-09-05):
CPU供电两个电感直接通主电压19V  也找不到上下管,我了个X。。

高手教我一下吧,详情在楼下

补充内容 (2012-9-10 10:16):
换两上管好了

网友:
CPU供电取下来 还是这样.

网友:
CPU后面的像东芝那种大电容也搞掉了

网友:
我X 这就是上下管

网友:
你看看图纸吧

网友:
图纸上就是这个上下管啊,可是*脏话* 都是通的,其它地方有两个也是通的,

高手鉴定一下 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图纸上是这样的

网友: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此板已经挂了!换新的吧

网友:
艹尼玛 原来真身在铁壳下面,彻底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