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主机,12v插座短路

楼主(2012-09-05):
按照以前的维修经验,依次拆除上下管,贴片大电容,电解电容,管理芯片,都 还是依旧短。求指教

网友(点评):
楼主在实地,求饼哥给个指点啊, 我也是有一块DELL的,全摘了还不行啊,有答案发个给小弟,我那板子还放着没修好啊

网友:
12v打值了。。。。和一支表笔去测上管S级。。。那个短路那个坏。。或者这一条线路内部短路吧

网友A:
电源管理IC和驱动IC和MOS一起换。如果CPU背面有电容。取了换一下。

网友:
不 是 说 了么,可以 摘的 我都 摘了 ,12v插座还是依旧短路

网友:
无语,都 说了可以摘的我都  全部摘了,还是依旧短。你看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IC和驱动IC和MOS一起换。如果CPU背面有电容。取了换一下。

你 看不明 白我的 话吗?都 说了全摘换了,依旧短!什么电源管理IC驱动ICmos管全摘了还是依旧 短,说明 不 是 他们的原因。你到底是看不懂我的 话 呢 还是故意废话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 看不明 白我的 话吗?都 说了全摘换了,依旧短!什么电源管理IC驱动ICmos管全摘了还是依旧 短,说明 不 ...

哦……楼主…………。你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楼主…………。你慢修…………

我费话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网友:
那个型号的主板?330?

网友:
如果是那种btx的板,你看着下场管边上的贴偏电容

网友:
大家都在帮你,在这里说的,你未必做到位的。别那么自信。。也别那样的态度。。回答你的问题不是我们义务。。。

网友:
DELL的狗屁板真是难修,我的GX520也是这样,全摘了,还短,不过阻值不是为零,而是有40-50欧,正常的板子有500多欧,真不知道是哪坏了,难道U座?还是北桥?谁修过的给个指引

网友:
我有块双敏的n61 也是那里短路,不过我的是0 估计夹层短了。就不用维修了 ,没什么价值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pci-e的12v  有的班子和那里也连着。

网友:
发图片上来看看啦 。

网友:
使用烧机大发  看一下  你这个很有可能是CPU座子短路

网友:
板子的电源管理IC你检测了吗。还有就是cpu和cpu底座你检查是否短路啊 这都用可能啊

网友:
用电击法,

网友:
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桥挂了,试试运气吧,, 或许加焊一下就好了,实在不行就放弃了,换桥得花不少的人民币,,客户给得起钱也可以给他订一个BGA上去啦,

网友:
想知道答案。。。

网友(2012-10-05):
你能确定所有的贴片电容,以及辅助12V相连的所有元件都拆了?表面看走线,割线试,可能中间层铜铂或过孔电镀部份短路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一定是北桥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