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三星2043NW,真是无敌了!!

楼主(2012-09-05):
故障:不开机,屏为白屏

维修描述:
此机(三星2043NW)被不知被哪大哥修过(拆壳技术到是不错,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不过拆开后修的过程中发现,电源板被外接过高压条,主板上的1005MC被搞飞(估计是拿走刷程序去了吧,哈哈),好不容易搞的能开机了,结果接屏一试,个晕哦!!屏还白屏(是不是也被拆走了什么原件,不清楚,只是测保险时是正常的,别的没仔细看),最后就得一感慨——无敌了啊!!!

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得通知客户,看还搞不搞,这么搞下去费用不少啊,哎~~~~

最后我想问的是,哪位高手朋友有过修此屏的经验,大致帮兄弟判断一下这个白屏还有哪会造成这种情况(不是保险)

兄弟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这机器再修下去的话,费用就太高了,,

网友:
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先看一下屏幕的供电 可以再看屏幕的供电保险  电容什么的

网友A:
屏供电以后就会有升压动作,一般屏的驱动电压有VCC(5V)、VGH(18V以上)、VGL(-7V以下)、屏主芯片供电(5V或者3.3V)、屏驱供电2.5v,任何一个没有就表现为白屏或灰屏。

网友:
谢谢解答,回头测测看

网友B:
我觉得应该都是认为故障,报的价格高了,客户不修了。所以弄点点故障在上面,仔细检查一下屏上电路有无被换件改件的。我遇见过的,电容边电阻,不接地的加电容接地,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都是认为故障,报的价格高了,客户不修了。所以弄点点故障在上面,仔细检查一下屏上电路有无被换 ...

看来这位兄弟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啊,我以前也碰到过被拆走一个双二极管的,造成灰屏的。这次我也没怎么仔细看。现在在等客户回复,暂时还没动

网友:
是屏有问题了,修一下就好啦,刚刚修了一台三星19寸的,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以后就会有升压动作,一般屏的驱动电压有VCC(5V)、VGH(18V以上)、VGL(-7V以下)、屏主芯片供电( ...

谢谢,以后遇到白屏的也测测你说的这几组电压

网友:
先用点屏工具点一下嘛看屏有问题嘛,接下来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以后就会有升压动作,一般屏的驱动电压有VCC(5V)、VGH(18V以上)、VGL(-7V以下)、屏主芯片供电( ...

这几个电压要在屏上那里找出来?

网友:
我有一台 报价高了没有修

网友:
我如果没事干坑定会好好琢磨 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