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2-09-05):
IBM X31不定时死机,,1/硬盘换了一样2/CPU温度也不高,,我把风扇改了长转,
死机了,是黑屏,一个字都看不到,灯管是亮的,,没思路了,,求解
cpu
黑屏

网友:
修这电脑累死人不说,,得气死,,显卡与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是加焊下内存槽就好了,,修来修去,只是个小问题,搞了个一天,累

网友:
唉。没办法啊、维修就是累。。。。。。

网友:
不过也不错嘛,最后还是搞定了,
就怕白忙活了...

网友:
楼主厉害,内存槽,不还找!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了撒。。你还不高兴啊。。有时修几天还修不好,还给客户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