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进水!高手指教!

楼主(2012-09-05):
今天接个A1278 三桥合一的《MCP79MXT-B3。p8700的CPU》机器,拿过来拆机。51125待机芯片腐蚀换了一个接电源裸板自动开机到0.13。不过了 CPU没供电。北桥慢慢的微热。IO加焊过了不行啊!现在裸板自动开机0.13北桥发热。IO会出问题吗?还是北桥?上次修个有待机不开机加焊IO OK收钱!高手指教啊!

网友:
苹果的图纸上面 都是有上电时序的 按照时序修好了

网友:
没有高手出来啊!我干桥了!

网友A:
那个桥和很容易挂 · 但是你的进水 可能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桥和很容易挂 · 但是你的进水 可能不是桥的问题

就是桥的问题,在桥后面渗透水进去了。苹果的料板我20多张!换了个桥电流到0.72多左右!更烦了。换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要乱干桥啊,查下还有什么电没出啊

就是桥的问题,在桥后面渗透水进去了。苹果的料板我20多张!换了个桥电流到0.72多左右!更烦了。换板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要乱干桥啊,查下还有什么电没出啊

OK了 。IO有问题!

网友:
“接电源裸板自动开机到0.13”,我感觉应该是待机电流偏大

网友:
再加上主板又是进过水的,所以我觉得主板上还存在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桥的问题,在桥后面渗透水进去了。苹果的料板我20多张!换了个桥电流到0.72多左右!更烦了。换板算了

楼主难道是专修苹果的?这么多料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K了 。IO有问题!

楼主换了51125,接着换了单桥,最后又换了个IO,板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桥的问题,在桥后面渗透水进去了。苹果的料板我20多张!换了个桥电流到0.72多左右!更烦了。换板算了

“在桥后面渗透水进去了”,楼主看到明显的水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桥的问题,在桥后面渗透水进去了。苹果的料板我20多张!换了个桥电流到0.72多左右!更烦了。换板算了
...

不过“桥慢慢的微热”,应该能说明桥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你换了51125后有没有把主板上的CMOS电池取掉?如果没有取掉,裸板一接电就自动上电,应该可以说明IO内部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桥的问题,在桥后面渗透水进去了。苹果的料板我20多张!换了个桥电流到0.72多左右!更烦了。换板算了

请问楼主:你换了个桥后,一接电也是自动上电到0.72吗?

网友:
这么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了51125,接着换了单桥,最后又换了个IO,板子就好了?

反正现在亮了。苹果笔记本我叔叔专做苹果笔记本配件和主板的也有自己组装机器发到北京去。料板大把!还有呢。我只是虾米不懂得维修。呵呵!偶尔修修朋友和从香港带回来的整批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难道是专修苹果的?这么多料板!

反正现在亮了。苹果笔记本我叔叔专做苹果笔记本配件和主板的也有自己组装机器发到北京去。料板大把!还有呢。我只是虾米不懂得维修。呵呵!偶尔修修朋友和从香港带回来的整批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