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掉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2-09-05):
联想G460掉电怎么解决

网友A(2017-06-05):
我的g460 不装内存。1.23 不掉电 ,插上内存 1.16  1.40 1.23  1.22  掉电

网友(2018-11-21):
引用 网友A:
我的g460 不装内存。1.23 不掉电 ,插上内存 1.16  1.40 1.23  1.22  掉电

怎么解决的,能否分享

网友(2020-08-22):
引用 网友A:
我的g460 不装内存。1.23 不掉电 ,插上内存 1.16  1.40 1.23  1.22  掉电

换显卡吗?内外屏都是灰屏,就风枪吹下显卡就掉电重启了。烤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