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20开机显示开机Non-systemdiskordiskerrorreplaceandstrike anykeywhenready

楼主(2012-09-05):
惠普520开机显示开机Non-systemdiskordiskerrorreplaceandstrikeanykeywhenready是怎么回事,硬盘换到别的机子上好的放回来就不行系统重装也不行求助。。。。。。。

网友:
接口有问题?

bios里面看看是不是检测到了

网友:
就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你换个硬盘试下 有坏道的话报错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里的SATA硬盘模式没有开启.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把引导选项那里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里的SATA硬盘模式没有开启.

噢了,确实是BIOS里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