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P-K,不触发

楼主(2012-09-05):
主板刚拿来时是能触发的。。上U不跑码。。。然后拔COMS跳线放电。。再开机就不触发了。。但短接晶振能触发。。以为晶振坏了。。可换了还是一样。。连谐振电容也换过。。。南桥BGA过。。无果。。求指点。。。

网友:
IO坏了 换个试试

网友:
刚刚换完。。换是不行。。准备放弃了

网友:
有谐振电阻没,也一起换掉啊

网友:
强行能开机吗?待机电压正常吗。晶振有没有电压差,修开机电路就行了,

网友:
10m的电阻也换换,南桥没做挂吗,看再触晶振能触发吗

网友:
取了协震电容,换了晶振和10m电阻还不行就要重值南桥或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