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68主板上电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2-09-05):
       上电无待机,开关无电压,换过MS-6   ,   待机没短路现象,  急急急,   求解决方案

网友:
通常都是这个芯片坏  不行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论坛上有 主要的就是供电 和一些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