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小板PQ1手头没有一样的!只要是N沟道的就行么?

楼主(2012-09-05):
联想Y450 加电无显  电流到1.30 就不动了  网上的大哥们 有的说显卡坏  有的说PQ1  我把PQ1拿下来量下 100多阻值有点低! 寻思换个  但是没有和他一样的管子!就找个N沟道上去但是掉电!!是不是可以随便找个N沟道的就行啊!   1.8V也有 可能后级有问题  也没法量啊~有没有修过的给我指点迷经!!!!!!!!!!

网友:
可以的,功率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行的  我就换过

网友:
只要是N沟道的就行

网友(2014-11-12):
这个机器支持码卡的,你接上码卡看跑什么码?、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的,

网友:
不太明白这些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