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

楼主(2012-09-05):
接到一个本了,机器型号HP V3500,主板型号TIBET 开始不触发,拆开后量开关脚有电压触发也能被拉低,不过电脑没反应,再接着测EC上的95脚也能被拉低了,说明开关到EC没问题,再测119脚是EC发到SB上的,接果一触发电脑开机了,电流上到1.3A左右也正常,开始以为脚接触不好加焊了一下,放那一会再开机又不能触发了,多触发两回又能触发,我脑子有点蒙了,大家能解释一下吗,是不是通病呀?我怀疑是EC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定就是EC的问题。有的板子本来就是神板,你懂的。不过你可以试着先换个EC。

网友:
焊盘氧化,也有可能,拆下重焊一次

网友:
既然你的意见怀疑了 那就换了呗

网友:
查RTC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