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6怪故障

楼主(2012-09-05):
盈通A6冷机能点亮屏,但仅至此而已,就掉电。如果马上再开有时能跑几个代码就掉电,有时不出CPU供电,不出CPU供电时就不会掉电。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头都大了几圈了。

网友:
问题补充:不出VCORE时RT8802A的1脚EN电压为1.9V,觉得偏高,正常应是1.2V左右的吧?其他31脚供电为5V,12脚DVD为5V,都正常。

网友:
查相连电阻看下。没分到压吧!

网友:
CPU供电虚焊,假焊!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你好,我手头上有块跟你一样的主板,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3-09-12):
我现在用的和你一样的板子,问题是CPU温度高,CPU风扇一开就就是满速度的转,5000多呀,坦克呀

网友:
你的主板修好了吗?

网友:
再努力哦。

网友:
我也有个A6主板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