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啊,775的CPU怎么老被烧

楼主(2012-09-05):
好几块775的CPU都是用一段时间后就烧了,有的775板子上假CPU还假不出来电压,非得上真U才行。~~
高手都是怎么试板子的??
还有就是检测卡循环跑  88 9B D3是怎么回事?775的板DD3代内存,不上CPU的内存有1.5V电压,上CPU的时候就成了1.8V。

网友:
修了三年机器,就见过两块775针cpu烧坏,确定烧坏了?

网友:
说实话intel的CPU我还没有见过坏的呢,AMD的到是见的不少了

网友:
有一块CPU上面的点都烧掉个
还有一块不跑码一开机就特烫,换别的CPU能点亮

网友:
775的座子比较特殊 很容易短路 烧cpu  有时候进灰尘都会烧

网友:
没见过intel的,经常见AMD的坏。

网友:
我也没见过Intel的坏,AM2的坏了一地

网友:
775的我想应该是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吧,在我抽屉里AMD940针cpu到有几个坏的

网友:
烧了就算老,便宜的775针脚CPU太多了。

网友:
楼主淡定点,775针不容易坏,你看看是不是CPU座线路是不是存在短路,实在不行就不要修了,这神板代价高了点。

网友:
775的没那么容易烧吧,楼主是不是没加散热长时间干烧啊

网友:
775坏的较少,你这主板可能座子或者供电存在问题,座子下面是不是进东西了

网友:
775的U有高温保护吧。那哪么容易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