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 刷程序的郁闷事件

楼主(2012-09-05):
接了同行送来联想L196WD,送来的时候是花屏,开始估计是屏线氧化,拔下来瞧了瞧,没氧化,也反复插拔了几次,没解决问题,到论坛看到很多朋友说程序有问题,我看这驱动板是群康代工的,主控芯片TSUM5PFHJ-LF ,MCU是MX25L2025 ,于是我就拆了这MX25L2025下来,看走眼了,以为是MX25L2005,结果在编程器上以选择了25L2005的型号,备份了一下程序,备份完之后,顺手就刷了论坛下的的程序,悲剧了,我这个编程器不支持MX25L2025 ,编程的过程能完成,比较操作总是发生器件错误,根据以前的经验,程序刷不进,肯定不能开机,尝试了几次,不能刷进,于是把芯片装回驱动板,试机,果然不能开机。就算是修不了,也要恢复原状,难交差啊,我在AOC的驱动板上找了个PM25LV010的,能刷进程序,装回去 指示灯一闪一闪,没辙。

想问问大伙,有什么芯片能代换这个MX 25L2025的吗? 实在不行,只能用通用板来试试了,万一倒霉,是屏有问题,搞通用板上去还花,就是自己找抽了,还得找片原装板来赔给人家,教训啊,事先用通用板去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1057-1-1.html这有数据。读取完成要效验。写入之前要先擦除。

网友:
我主要的问题是不能写入,哪怕是我自己保存的备份也不能写入,不知道MX25L2005能不能代MX25L2025?能的话我就淘宝购买几粒回去慢慢刷

网友:
这个一定要买一个好点的烧写器就行,不然以后还会碰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悲剧了 今天上通用板,发现还是花屏,程序也刷不仅,恢复不了原样,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