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刀锋显示器4个月左右不给质保,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9-05):
用户购买使用4个月左右,有一天晚上关机第2天在开,屏幕中间有道白色亮的横线,发到售后部,说什么进水搞坏的,不给质保,我吐血,因为我对显示器还在摸索中,实在不得而知,进水进到哪里能搞成一道亮线,我隔壁有个电视机售后点,咨询了下,说这个是屏质量问题,进水很难出这样的横线,大家说说看!在说售后也没检测出水的痕迹,只是问用户进水吗,用户当然说没有啦,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进,毕竟在质保内我也没拆开看,

网友:
人家说进水是有理由的。你先问问客户。

网友:
问过了,是熟人的,说没有啊,好几个品牌的我都见过这个凡是涉及到屏幕坏的,只要没外伤,统一说,腐蚀,进水,以前几个都用1-2年了,也就没想那么多,现在这个才4个月,我就想知道,显示器中间白色亮横线,进水能导致吗,平时我用水和布搽多少个脏兮兮的屏幕了也没见过擦出来问题的,从后盖进水,要进多少水才能到屏幕里啊

网友:
上张图片看下..进水的话会有痕迹的...

网友:
进水是有明显印子的

网友:
明显是屏的质量问题,售后在找托词推卸责任罢了,除非你有比他强势的依靠

网友:
直接打12315投诉他!

网友:
显示器在售后,我又不能拆,没拍图,就是没有明显水迹。如果有明显水迹,售后会直接理直气壮直接就说进水了,售后还让经销商问客户,有没有人弄进水什么的,哎,直接明天先投诉在说,搞的我都想卖液晶电视了,液晶电视我邻居,,说,厂家液晶电视的屏,除非特别明显锈迹,在质保内都给换,像横线,竖线,包括无外伤的漏液等,显示器只要漏液,有没有外伤,统统不给保修

网友:
有沒有進水一看就知道騙不了人的

网友:
那不是亏大了。怎么处理呢,等你结果看看,好学习啊。

网友:
竖线我觉得还可能是进水引起的!屏进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屏幕正面有水,顺着流到底下,从而渗入液晶板里。不过一般是表现为漏液现象,而不是一条线!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个液晶板本来就是质量问题,所以出现一条线!但这台显示器真的进过水,这个进水并没有引起什么故障,但维修站就可以凭据这个问题拒绝保修了。

同意

网友:
AOC有一个批屏很差,你这个就是屏问题。

网友:
先投拆,再说吧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    没听过屏进水后会有竖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