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3掉电

楼主(2012-09-05):
今天接一台BENQ S33笔记本说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按开机键,电流跳了一下掉电了,于是报价拆机,先取下电池并短接一下两脚,再开机电流能跳上去了,接屏能亮,一会又掉电了,再开也开不了,不掉电时量各电感电压都正常,现在是有时能开一会掉电,有时开不了,求思路

网友:
会不会和南桥有关?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查EC相关电路

网友:
裸板,在开不了的情况下测试

网友:
开不了,是掉电保护了。看下有没有那里发热异常或腐蚀的地方

网友:
掉电 先查电压 再查信号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