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100开机不显

楼主(2012-09-05):
接一台东芝M100
笔记本
,接可调电源,待机0.056A,好像有短路,按开机键可以触发,电流能上到0.8A左右不显,断开5V电感,待机0.002A,用烧机法烧5V电感处,未发现发烫元件,想问一下,1.待机短路要查哪些部分?2.5V电压有没有短路?
笔记本

网友:
大家多指点指点啊

网友:
电流能上到0.8待机部分应该不会短路

网友:
都能上电的东西,5V怎么会短 ?

网友:
上升到0.8应该是不跑U吧??

网友:
0.056而已。。。今天遇到个华硕的,待机0.13A。。正常触发,不显示,603显卡,换了个显卡。开机,亮屏。。

网友:
你搞错了吧,这因该不是短路吧

网友:
要是能触发,基本上不用考虑待机电路和保隔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