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了又一个通病不知道以前有人发过没

楼主(2012-09-05):
前天接了一块V星的G41ME MS7592 通电马上掉电,拔掉4PIN插头不掉了 后来在开就没复位。测了下桥供电0V 查看时LM358控制方式 果断查输出端跟踪图纸到这边是这个芯片控制的 查了下供电有,EN有,OUT没有难道是芯片坏了这个是一个线性降压方式的芯片3.3V转1.5V 输出。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芯片,难道就放弃了吗?感谢 版主我是刚来的  师傅 经常指点迷津,直接通过改线1.8V通过一个二极管降压到1.5V刚好给桥供电。之前也看到论坛一个兄弟也说V星G31桥供电这边出了问题,也是这个线性降压出问题。 我很想把修好的这块板发出来给新手看看 因为我毕竟也是新手 互相学习。没时间只能大概一下。希望对以后遇到这问题的有帮助。我现在就是用修好的这块板在用,先这样啊不说了 我要去忙了!
那里有说错请高手指点 没事的~

网友:
修这块板 花了40元运费两趟 ,算算才赚40元,哈哈

网友:
还是有点糊涂

网友:
呵呵。。很简单的。。。。一个二级管的PN结电压0.7V

网友:
1.8-0.7=1.1怎么会是1.5V,弄不懂?

网友:
楼主说得不明不白,你的1.8V在哪出来的

网友:
1.8是否从内存供电场管s极引出

网友:
哥们   我没有理论 直接实践   有很多理论问题不足希望以后向你学习

网友:
还是看不懂..
新手崩溃..

网友:
你是从内存供电拉的1.8V吧?内存供电负载加大了,危险哦!

网友:
还没有弄懂

网友:
还是懂理论的好,呵呵

网友:
板上有专用芯片么!

网友:
1.8直接从内存过来经过一个锗二极管飞到OUT输出脚,不好意思由于时间问题只能大概下,本想把从头修的连图一起上来的。

网友(2017-05-08):
V星的小芯片就是容易坏

网友:
其实这个芯片坏的很少.都是USB PS/2供电的小J8坏. 把S3拉低. 也就是这个芯片的USB_DRV被拉低了. 老声常谈了.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多通病的,发现很多人都喜欢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