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上网本S10-2,仁宝LA-5071P,通电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09-05):
今天下午接到这台上网本,拆开主板接上电源,待机0.02A,触发之后,电流跳变之后到0.37A,然后下降到0.33A不动了,此时长按开关键也不能关机.,,刷了BIOS,一样的.

测得CPU的VCORE电压为0.9V,,,,,,我是新手,手上没有示波器,用的万用表,量了时钟IC的PG信号3.3V,供电也有,,测PCI-E槽那里的plt_rst,好象也有位.

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一下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BIOS第一脚的片选信号,待机的时候2.3V到3.3V跳变,触发之后变为0.24V,用万用表量的,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价值

网友:
850加热北桥试试

网友:
好,谢谢,我试下

网友:
好了没有哦。

网友:
这种上网本  可能是双BIOS的

网友:
还是不行,现在是电流上到0.35就不动了

网友:
解决了说下 啊 你这样的板子这样的问题还没有修过
软启动故障不好修
祝你好运

网友:
客户拿走了,没有修好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