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留下来看看

楼主(2012-09-05):
在久手里有10多块MS-7283板子了 ,可惜是自己无能哦   一块都修不起来啊 伤不起啊   在板子在我手里基本成了一个通病了  没块基本都一样的毛病 加电U有温度  可就是没有CPU风扇12 风扇不转  块块如此  不走码复位 什么都是正常的  不可能这种板型只会坏一个地方吧  那位大侠告诉一下在是通病

网友:
通病        看CPU风扇电路

网友:
问题是 不走码哦

网友:
地址线数据线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
怪A了  摆着摆着有一块正常了可以过U  过内存  就是不过显卡  两位测试卡停留在38  不过显卡  那位大哥指教 在板子显卡信号是又那里送过来的

网友:
CPU是否正常,合用。刷BIOS,压座,压南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风扇不转是小事,不走码才是正事,你慢慢查条件吧,你什么都没查,怎么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IO 的问题

网友:
桥和IO可能大一点,

网友:
在板型 是双桥的  问题会出在南桥吗?问题是摆着  又给摆好了一块   现在是没思路了

网友(2012-10-11):
我不是英雄

网友(2014-04-07):
我这也有一块  求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