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C640、关机重启

楼主(2012-09-05):
开机进系统,功能一切正常,就是关机后会自动开机。已排除软件问题以及BIOS设置,机器没有摔伤,进水。主板是HM55芯片组。想问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或者有什么建议,等待中。。。。。。

网友:
查下网卡唤醒这一块。。或把网卡取下来再试一下。

网友:
上次我是一个联想的机器也是关机重启呢  没有修好个额

网友A:
重刷BIOS 。如果不行,直接查WAKE_ON#信号,正常这里为高电平的,如果一直为低,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你仔细查查,修好了告诉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刷BIOS 。如果不行,直接查WAKE_ON#信号,正常这里为高电平的,如果一直为低,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你仔细 ...

bios已刷,故障依旧。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