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9-05):
今天一早老客户拿来一台东芝L526的机器,说不开机,插上恒流源,一看有待机0.01,按开关键不触发,以为是EC和南桥问题,拆机,目测EC和南桥没有什么问题。通电量待机3V5V,电压为0V,再量隔离保护电路,电源口有19V电压,量后面的大滤波电容,发现都没有电压,在论坛里下了个L510图纸L526L510的大致上图纸是一样的),对着图纸量隔离保护电压,量到Q6001时,发现4脚G极有19V电压,123脚S极有19V电压,5678脚D极无电压,怀疑MOS管没有导通,找出问题了,就先用漆包线短接1脚和8脚,通上点,完了电流表大电流,赶快拔了,肯定有地方对地短路了。在3V,5V附近量大电容都短路了,然后想起烧鸡大法,电压调到5V开始烧,然后触摸,在CPU脚座附近有一个C4160大电容暴烫,嘿嘿!!问题找到了,拆下发烫的电容,OK不短了,以防万一,把边上的另外2个电容也给换了,以前遇到过,换过一个,旁边的不换,过几天就又坏了。插上电源,OK不短了,调到19V,按开机触发,电流一路跳变到1.15V,拔掉电源,接上屏,OK亮机!!想问问各位,Q6001不换直接短接以后有没有问题?

不错。。很快。。。很准。

网友:
可以。经常这么做我

网友:
也是一种保护,万一后面短路有时可以截止Q6001。

网友:
感觉还是换个好点

网友:
我觉得也是要换个才好的,其实有时候也是这么修的。呵呵呵。有时没图的时候,就直接用飞线法了

网友:
不换应该是没关系的。。

网友:
很想知道+VBAT 和+VADPTR是什么信号,从哪发出的

网友:
学习了,你的短路判断方法太强了,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一个一个拆大电容,太累了,学习了

网友:
保护啊,,,不上就没保护了

网友:
短接也行  但后极有问题就没有保护功能了

网友:
难得的资料啊

网友(2014-06-18):
Q6001G极为19V 肯定不导通啊 P沟道的管要低电平才会导通 你这个不知道充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会大电流 难道插着电池呢?

网友:
换了还是好一点以防万一

网友:
料板找个换上,应该很多

网友:
强悍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