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显卡不能用,经过检查在显卡下面有几个电容爆浆,装了几同型号的电解,主板可以点亮。但是显卡用不了?求助!谢谢
显卡

网友:
考虑一下主板显卡插槽,旁边有没有掉件,显卡插槽是否损坏,有没有断线,再考虑显卡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不兼容什么的,再者可以刷BIOS试一下,最后考虑北桥。

网友:
谢谢你!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12-10-11):
显卡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