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 笔记本,实现8个屏幕

楼主(2012-09-05):
接外置显示器不显示,切换到自带屏幕分成8个屏幕显示
达人们说是显卡问题,没有BGA ,可以用风枪试搞一下么?
有什么技巧么

网友:
你的是什么风枪 ??  如果有风筒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一定要让它出螺旋风 芯片才不会坏。。。。。。祝你成功

网友:
果断显卡 是什么显卡啊,有改良换改良,打白胶的

网友:
安泰信  852d   另外,大家帮人家用bga做下显卡多少钱,重新植株

网友:
风筒好点,找朋友做下BGA 好点

网友:
加焊显卡可以好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