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请教了 hp的电源 无输出

楼主(2012-09-05):
先介绍下电源的情况
上边有3845b控制的开关管7n90
hp1001wa-1通过两路光耦控制3845b
辅助电源没问题。
有cep703al      stpr2020ct    stps2045ct  整流
最后有个 lm324 (边上有俩线 一个是fan SNK  一个是fan CMD)

高压部分有一个大电感, 两个电容。

现象1 是 短接pwon  对地 之后  各个供电都是先输出一下, 然后就都没有了。
绿线和紫线 一直都有5伏的输出。 这个是从辅助电源来的。

现象2 是开关变压器用数字万用表交流测出有 8v 和5v 的交流电压。 但是用mf47测量没有  估计是感应电压?

做过的检查
上电后 两个电容分别有150v的电压。
曾经因为我忘记切换110v和220v的切换开关, 爆了一个压敏电阻。
然后保险丝被我拆了, 串联进去了个灯泡。 开机灯泡亮一下就灭了。

hp1001wa-1 vdd脚有电压    pgi脚 在短接绿线和地线的时候有一瞬间有电压, 此时开启3845的fpo脚有一瞬间被拉低,然后此时各个电源输出插口都有一瞬间的电压  然后就立即没有了。

断电后 各个输出对地电阻
数字表测量的电阻都很大。
mf47 用10档 测量阻值如下:
12v   85   140欧姆
5v     35    110 欧姆

怀疑原因
1. 保护了, 原因不知道。
2. 电源需要负载才能启动

请大家  高手 帮我找找检查的思路  谢谢拉。

网友:
电源输出保护了,检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保护,重点检查3845附近电容和电阻短路或不良

网友:
测量一下 stpr2020ct    stps2045ct  整流管是否正常,次级的电解处有无短路、漏液、鼓包、容量降低先。

网友:
既然都怀疑电源需要负载才能启动,那就加负载试下。

网友:
电源输出保护了,检查有没有
我检查过各个端口对地的电阻,都不为零。

保护,重点检查3845附近电容和电阻短路或不良
3845在一个独立的电路板上, 都是贴片的电阻电容, 外观看没什么,试着用万用表测了几个,包括俩二极管, 都正常。 而且焊上了两条线测3845的供电, 在开启电源的那一瞬间是有供电的。

测量一下 stpr2020ct    stps2045ct  整流管是否正常,次级的电解处有无短路、漏液、鼓包、容量降低先
整流管都被我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下, 应该都没问题。
次级的电解外观都很正常, 容量降低需要拆下来测量么, 我还没拆过这边的电容。

既然都怀疑电源需要负载才能启动,那就加负载试下
加个假负载? 加到多少伏电压上啊 还是都需要? 还有这个负载多少欧合适?

另外我觉得除了负载检测, 是不是启动的时候还要检查是不是风扇在转?因为我看到有两个线都是测风扇的。主板上有两个线的标注,一个是fan cmd 一个是fan snk

我把图片给大家发出来了。 在这里了。唉白天传不上来 晚上可以。。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点评):
负载用光驱或硬盘就行,图片?没看到呀

网友:
从下午开始传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 传不上来啊。。。。。
谢谢你的建议 我正好有硬盘。

网友:
解决掉了。  封贴。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