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Y430

楼主(2012-09-05):
前几天朋友送来个Y43O,说之前开机后会死机南屏,现在按开机键都没反应了。
拆机:
        查了下IO的条件都基本满足,但还是没有把开机信号送给南桥。原本是KB926QF CO 换了个KB926QF B1结果还是一样,又
刷了下BIOS ,还是一样。
       没办法,又开始把IO的待机时的信号一个一个的捋一遍。都正常就是没REMRST,就是没把PBTN_OUT#跳变传给南桥。无奈定了个KB926QF  CO 回来。
      装上去后,正和别人说着话,按着开机键。电流就跑上去了。
      装上CPU和内存。再上电,又没跑马
     尼玛破机器,测下cpu的PG,复位都有了。想了一下,上BGA把显卡给干了。
     做好后,开机电流跑了起来。接屏显示了。好了装了起来,用鲁大师测试了一下,都好。、
    第2天开机,又不触发了。蛋疼了........
     又来换IO,刷bios,无果。
     第3天休息
     第4天从家里翻了块以前回收摔过的Y43O.能触发,但掉电。主板一摸一样。
     测了一下,REMRST,待机时是没有的。PBTN_OUT#也是0v,但坏板子上PBTN_OUT#是3.3V.
     不管了把,好板子上IO,和BIOS都换上去。还是一下,把拆下来的IO和BIOS 有上到自己的主板上是好的。
     郁闷了,这是什么为题呢。
     又测了下自己能触发主板上的IO 晶振,有电压无波形。真的奇怪了,没波形都能了触发。
     没事用烙铁,加焊了晶振的4个脚,插电待机从0.01变成0.02.再恩开关键,也没得反应了。
     测了晶振有波形了,PBTN_OUT#变成了3.3
      坑爹啊,和坏板子一样不触发了。换晶振也没得用
     蛋真的疼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不稳定啊,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遇到过那杂七杂八的故障的机器。真晕。。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这两天也碰到了女鬼,修了半天都还是个莫须有的故障

网友:
直接喊客户换板算了,前不久我运气好点同行把南桥边上的PIC总线用刀片划断了,整的我几天才发现,烦求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