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郁闷维修

楼主(2012-09-05):
板号:LA-4114P此机器原故障北桥问题,换好后亮机,但一装硬盘亮机后就掉电,加焊了接口、更换了3V 5V芯片、后又更换了Q35还是一样,检查了硬盘接口到南桥的通讯也正常,后在论坛上查了查相关资料,有说亮机后进BIOS重新设置一下启动项就好了,我也就进去试了试,没想到重新设置后果然可以进系统了,因为不放心,还特意试了好多次才装机,没想到装上硬盘是好了,但再装光驱的时候又掉电了,这下有点晕了,因为客户催的太急了,管事的人都说不修了,我也就把机器一放,吃饭去了,回来后发现机器有有人在测试居然好了,问大师说是我可调电源的问题,用他的可调电源就一切正常,我在郁闷,这机器是一同事给我的,他测的也是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没用同一个可调电源,后来大师告诉我说,我的可调电源电压只调到了18.5v,按说也可以正常开机的,可能是我这个可调电源输出的电压值不精确,像这种AMD的,电流比较大,电压调到19点多点才行,最后问题虽解决了,但我仍片在郁闷之中,这么个小问题搞了我半天。此贴虽没有精点之处,但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经验,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要把可调电源排除在外,呵呵。

网友(点评):
只能说你的可调电源稳压性能不够好

网友A:
学习了。我一直喜欢把可调电源电压调低点,看来这样不好。得调高点....

网友:
呵呵  我也喜欢把电压调低点

网友:
是呀,按说低个一伏左右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想到这个破机器去因为这个让我转了好大一个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一直喜欢把可调电源电压调低点,看来这样不好。得调高点....

按说低个一伏左右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想到这个破机器去因为这个让我转了好大一个弯。

网友:
这个经验倒是不错 可以借鉴

网友B:
还有这事没遇到过,不会是没装散热或者是螺丝没打紧还是你说的电压低的问题。我说的这几种情况我遇到过的。

网友:
我碰到过用其它可调可以点CQ40我的可调就不行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事没遇到过,不会是没装散热或者是螺丝没打紧还是你说的电压低的问题。我说的这几种情况我遇到过的。

散热的问题肯定不需好考滤的,要知道不装硬盘的时候开机关个小时都不会掉的,后来我吃饭去了,大师傅告诉我的,他用它的可调电源试的时候一切正常,所以又用我的可调电源试还是调,与是他把电压稍调高了点,我回来时看到的可调电源电压是19.7V,就好了。所以他告诉我说是可调电源电压太低了,当时我还在郁闷呢,低个0.5V也不至于这样吧,可它就是这样,没办法。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经验倒是不错 可以借鉴,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威武,赞一个!

网友:
BIOS和可调电源,多么宝贵啊

网友:
好的  怪事儿多多!   LZ加油!  学习了!!

网友:
可调电源老了,功率不足了就会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可调电源用三年左右,而且经常大电流使用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试机都不用可调电源试,用电源试机。可调电源只测机的时候用,我认为可以增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