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45GVSR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2-09-05):
D845GVSR主板不加电 请问大家是这样测试的吗

网友:
BIOS跳线是没电压的

网友:
怎么不试I/O的68,67,73,72脚呢?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帖子

网友:
不能错过那么好的内容

网友:
非常直观,OK!

网友:
一代内存供电5V正常`  二代应该是3.15V

网友:
恩学习了!!   还有内存电压这么一说啊!!   我知道了!! 谢了

网友:
不上处理器是不加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电压都正常。是的,INTEL原装主板不上CPU是加不了电的。

已经上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电压都正常。是的,INTEL原装主板不上CPU是加不了电的。

有上CPU的啊

网友B:
换个CPU看看呀。。。。。会不是CPU坏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看看呀。。。。。会不是CPU坏了呀

CPU是好的  CMOS跳线没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PU是好的  CMOS跳线没电压

INTEL原装主板电池旁的跳线不是清CMOS的跳线,没电压不会影响到主板不上电,好的INTEL845主板把电池取了也可以正常上电的,只是会的插交流电就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原装主板电池旁的跳线不是清CMOS的跳线,没电压不会影响到主板不上电,好的INTEL845主板把电池取了也 ...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楼上OK。INTEL原装板有很多跟一般板不一样地方。老板不上CPU还不上电的呢

网友:
老主板 COMS电池没电也会导致 不通电

网友:
南桥你测的哪里呀

网友:
这不叫不加电吧,叫开机不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