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 型号VGN-CS36H 触发掉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06):
客户拿来说按开机键不显示  触摸板下面有个呼吸灯要亮几下就灭了
先接上电源看电流  待机0.003  感觉应该正常的  按了开机键电流到0.023左右就掉了!多按几次 最高到0.13就掉  可以再触发!以为是后接短路  就给客户报了价  打发走后开始拆机取主板!打了各个电感 没有短路情况!待机芯片为ISL6237

接上电源后测的有5VPCU待机电压!没有RVCC3待机电压   测量3V电感也没有发现短路的现象   就检查3V开启条件6237REF和RVCC_ON    由于6237REF没有用料就忽视不管     发现27脚没有开启信号RVCC_ON   ,RVCC_ON是EC直接发过来经过PR224电阻去到27脚   测量EC和待机芯片27脚之间后没有断线情况!
后来找论坛看见说这个主板就是只有5VPCU待机电压,RVCC3V电压要触发后得到   实际测量是这样   不过由于触发就掉电   无法测到准确的电压    最多就2点多V就掉了! 现在得知待机5V部分已产生  其ISL6237工作条件都已正常! 就是不能正常的开启后续电压! 我就查了下15VPCU  结果只有4电几V   不正常   15VPCU是通过两个二极管升压而得  最开始认为是后接拉低了  就把15VPCU的后接都一一断开后   都还是一样   只有4点几V

升压的条件论坛找了下是必须要芯片的23脚发出3V_DL脉冲电压到PC88  PC71 的1脚   实测没有3V_DL脉冲电压!没有达到升压条件! 请问是否是ISL6237有问题? 或者是EC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9-14 09:55):
这个本修好了   后继没有任何  他的3V  15V 都是触发后才出!我查到是充放电芯片的主供电有问题只有4点几V   加焊了下供电来的二极管 就好了!应该是虚焊  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 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 声音要一卡一卡的

网友:
看看自举升压成功没有,我想问问出发时这个电压一起没有起来,还是起来后掉了,有示波器的话就好修些,,没有的话万用表可能测试没有那么快,开输出电感两端的电压幅度,看看

网友:
触发后出来3V,说明产生3V的电路还算正常,先测各个PG信号有没出来,不行再换个待机芯片吧

网友:
现在只有这样了  唉  都没有师兄来指点下!

网友:
碰到过好多升压脉冲不正常造成的15VPCU不正常的例子,都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3V DL电压短路否,然后把ISL6237换下看看。。15VPCU是关键。。

网友:
个人感觉是15V没有出来,造成系统3V 5V没有转换到后继,导致掉电的,

网友:
这个本修好了   后继没有任何短路  他的3V  15V 都是触发后才出!我查到是充放电芯片的主供电有问题只有4点几V   加焊了下供电来的二极管 就好了!应该是虚焊  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 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 声音要一卡一卡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本本掉电好象都是南桥问题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