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intel 965集显接硬盘档LOG

楼主(2012-09-06):
hp dv2000 intel 965集显接硬盘档LOG 硬盘接口与南桥之间的信号野电容换过了还一样
硬盘

网友A:
刷下biso试试。。。

网友:
换硬盘试试,再不行 把南桥干掉

网友:
刷bios然后重新设置

网友:
怀疑南桥问题

网友:
挡LOGO先刷BIOS吧,不行再弄南桥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放电试试看吧

网友(2012-10-11):
好好的分析一下吧

网友(2014-04-04):
搞定吗 现在修一台一样的问题 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