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楼主(2012-09-06):
IBM X40开机屏幕显示
ERROR
1802: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network Controller in slot 01
Bus:02, Device:02, Function:00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请教各位师傅,谢谢大家!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硬件检测都通不过,怎么装系统?

网友:
刷BIOS再看

网友:
网卡好像坏了

网友:
能进COMS吗 恢复下

网友:
风扇坏了吧?

网友:
对是网卡坏了,不知道怎么才能禁用。不知道和风扇有什么关系?

网友:
无线网卡报错  拿掉就可以用了

网友:
要你把网卡拆了吧

网友(2012-10-24):
我的网卡没坏啊    也是报错1802: 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  在BIOS  里能改吗

网友:
接触不好吧,我那天闲着没事,拆自己的IBMX40玩,结果装上之后就是报这个错,我再拆开再装上就行了,我记得好像就是无线网卡接触不好

网友(2013-05-07):
打个1802的补丁

网友:
无线网卡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