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温度检测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2-09-06):
在CPU内部,还是在主板上
还有主板的温度检测在哪

网友:
现在的cpu内部都有了,主板读取的是cpu的信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CPU温度检测现在都集成到CPU内部了,没在内部的,就是CPU座子下面,主板温度检测在IO边上,有直接接热敏电阻进入IO的,也有用热敏晶体三极管电路接入IO的!

网友:
明白了,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