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Benq17的维修

楼主(2012-09-06):
由于大电容漏液腐蚀,断了一只脚,造成场管短路,烧了保险。
换了以上这三个件后开机亮了。
但是,亮了大约一分钟后,变成了暗屏,有图像,灯管不亮,绿色指示正常灯亮。

怀疑有两点:
1、高压部分电容老化。
2、灯管老化,需要更换。

请有经验的师傅来指教一二。。。

网友:
一个一个的排除  都有可能的

网友:
先外接灯管试试,看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还是外接高压板试试吧,,如果是灯管的话会先亮一下的

网友:
可以一个一个排除,测测灯管,高压板。

网友:
比較傾向於高壓板異常,建議拿塊高壓板下去測試就知道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高压板部分有问题。
那就先用块高压板测一下灯管吧。
谢谢大家!

网友:
先那两个灯管单独接上高压板试试看行不,如果故障一样就是高压板问题,反之就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