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M进水烧坏7个芯片

楼主(2012-09-06):
接一同行送修机器,进水不加电。C466M,板号为LA-3691P。
接机后拆机,目测主板腐蚀并不严重,几乎没有生锈变色痕迹。上BGA,预热,烘烤,3小时后取板测量。
3V  5V 电感线圈对地阻值10几欧,1.5V电感阻值5欧,USB接口 DATA-,阻值10欧,二话不说,报价300元,换南桥。
换完后,测量,3V,5V仍然短路,1.5V     USB接口DATA-阻值恢复正常。
查电路,用排除法测短路,经检测,PU8、U25共同拆除后,阻值3V 5V  1.5V电感阻值恢复正常。

拆料板,更换。
上电,测试,待机0.01A,无3.3V  5V待机电压。继续检测系统单元供电电路MAX8734A工作条件
发现主供电15V,查保护隔离电路

PQ10输出为15V,工作条件不满足,ACON为低电位,明显异常。

由PU1输出,断开PD6,PU1工作正常,
继续查MAINPWON,为MAX8734A的主控信号,
更换MAX8734A后,ACON恢复正常,待机3.3V  ,5V正常。
按开机键,无触发。查EC,无触发输出给SB,换EC。。。
开机触发上电,0.4A,查各路系统电压,发现1.5V,只有0.5V,查芯片工作条件。

均正常,但无方波输出,换供电芯片。。
开机触发正常了,可爱的LOGO终于出现了。。。
测试第二天,不触发了,再次检查,发现ACON又出问题了,
换PU1后,正常了。

测试三天无故障,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
不错,换了那么多芯片

网友:
坏这么多。300有点少啊,兄弟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补了,没找到帖子的编辑

网友:
补图:
接一同行送修机器,进水不加电。C466M,板号为LA-3691P。
接机后拆机,目测主板腐蚀并不严重,几乎没有生锈变色痕迹。上BGA,预热,烘烤,3小时后取板测量。
3V  5V 电感线圈对地阻值10几欧,1.5V电感阻值5欧,USB接口 DATA-,阻值10欧,二话不说,报价300元,换南桥。
换完后,测量,3V,5V仍然短路,1.5V     USB接口DATA-阻值恢复正常。
查电路,用排除法测短路,经检测,PU8、U25共同拆除后,阻值3V 5V  1.5V电感阻值恢复正常。

拆料板,更换。
上电,测试,待机0.01A,无3.3V  5V待机电压。继续检测系统单元供电电路MAX8734A工作条件
发现主供电15V,查保护隔离电路

PQ10输出为15V,工作条件不满足,ACON为低电位,明显异常。

由PU1输出,断开PD6,PU1工作正常,
继续查MAINPWON,为MAX8734A的主控信号,
更换MAX8734A后,ACON恢复正常,待机3.3V  ,5V正常。
按开机键,无触发。查EC,无触发输出给SB,换EC。。。
开机触发上电,0.4A,查各路系统电压,发现1.5V,只有0.5V,查芯片工作条件。

均正常,但无方波输出,换供电芯片。。
开机触发正常了,可爱的LOGO终于出现了。。。
测试第二天,不触发了,再次检查,发现ACON又出问题了,
换PU1后,正常了。

测试3天无故障,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
烧了这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