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黑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2-09-06):
接一联想G460,P6000的CPU ,开机黑屏(不是灰屏和白屏),外接正常,独立显卡,想加焊,但是还是先测屏接口条件如图所示,2、4高压供电19V,8、10、12三角是屏供电3。3V正常,当测到18亮度调节、20角背光开启信号电压为0V,不正常,两信号从EC发出,客户所说早上好的,下午开不起来了,想想EC应没有问题!然后打4对LVDS阻值都673左右,正常,28角和30角应是检测屏反馈信号,有3。3V正常,后来用风枪加焊显卡核心,开机还是一样,请问高手,EC发出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信号的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显卡要给EC信号,?还有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说显卡故障了?也有可能是屏线吗?

网友:
屏 屏显  主板 应该就这些事

网友:
换IO  试试看。以前修过不开机的。换IO好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下屏线的28.30脚 两根数据线有没有断线。如果断线了读不到屏,就会有此问题。。

网友:
看到好多升压脉冲不正常造成15PCU不正常的例子了,都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屏高压故障想起的保护

网友:
这种情况主板是没有问题的,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就没有问题,查屏供电,如果有的话,就应该考虑屏的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bios 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看主板检测屏的线短没有

网友:
屏线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屏线,换个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