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开机黑屏,外

楼主(2012-09-06):
如题:G460开机黑屏,外接正常,测屏接口条件,测2 、4角高压供电3。3V,   8、10、12角屏供电3。3V,4对LVDS对地阻值673左右正常,测到18角亮度调节和20背光开启信号没有电压是0V,这两个信号是从EC发出,客户说早上好开机的,下午就开不起来了!想想EC问题不大。28角和30角有3。3V ,是屏检测反亏信号!后加焊独立显卡核心,开机还是一样黑屏,外接正常,请问高手EC发出亮度和背光信号,前提要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显卡要给EC什么信号的?这机器是不是显卡得重植了?也有可能是屏线不好?请高手给意见!

网友(点评):
没这两个信号只是暗屏,不会黑屏

网友:
屏线量下

网友:
上次修台HP的也是外接正常,内接黑屏,强行给背光电压也是没显示,但是背光开启信号是由显卡发出来的,换个新显卡才正常。如果你说要EC发出背光开启信号顶多只是亮光,没图像,感觉还是要做显卡

网友:
看样子听严重的!!!  请问一下 是不是  都是显卡给屏的信号  还是别的???

网友:
看能不能强行拉过去不行的话就要换显卡

网友:
楼主查查DIASPOFF#这个信号

网友:
各方面条件正常,就只有显卡了.

网友:
楼主测的时候接屏没啊 有的要接了屏才会开启电压的

网友:
接屏了
,测了还一样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还是跟显卡有关系...

网友:
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