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卡LOGO死机维修

楼主(2012-09-06):
小店刚刚开业,
一天没人,
唉,
昨晚上马上回家吃饭了,
来个机器,
(是个MM)
气哄哄的,她说 能修电脑不,莪说能
问她怎么了 她说不知道 还说 刚刚从别的店修来着 不愿意给我修 说 主板 硬盘 什么的都坏了
好吧
插上电源 接上显示器 走到LOGO就死机了,
打开机箱
发现一个6.3 1000 的电容怀孕了,
开始弄
换好了试板子
嗯 跑到最后了
装机器吧 换一个电脑5R 维修费30R
装好了开机
又卡LOGO  蛋疼... 仔细想想 刚刚板子已经没问题了
好吧
先拔掉硬盘  USB 和 声音 线 还是卡LOGO
最后看见光驱线还在
拔了光驱 好了
做个系统
一共要了100R
第一次修这样的
也算是经验吧
分享下,

网友:
光驱是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以前也修过一台类似的电脑

网友:
这也叫维修经验啊

当然了 要不然你也分享个

网友:
光驱也是IDE的接口的吧,呵呵
当然也会,那是和硬盘一样的

网友:
那个6.3 1000的电容是在哪里的?

网友:
你换个原型号上去不一定会好!有时候要大于原型号的电容换上去才行!

网友A:
光驱导致卡LOGO,一般会明显的会显示到正在检测IDE接口什么什么的,或者后面显示的是乱码
不过品牌机可能显示的全是LOGO,楼主估计没按TAB吧,下次可以注意这一点,不过也是熟练了,其他的店不是不会修,那就是瞎忽悠,一次坏好几样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导致卡LOGO,一般会明显的会显示到正在检测IDE接口什么什么的,或者后面显示的是乱码
不过品牌机可能显 ...

按了的
过LOGO直接死了,
按什么都没用

网友:
一般外设都会引起卡LOUGOU的,这搞电脑的都会。

网友:
以后也要把光驱作为故障对象

网友:
这个是光驱有问题吧,卡自检,拔掉线就正常了,遇到好多了,有些硬盘有问题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晕 很正常 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 如果是我,或许会拆板上的内存或则U来试, 也有这样成功过的

网友:
经验不足啊 慢慢学习吧

网友:
卡LOGO很多都是南桥的问题呀

网友:
联想台式的光驱是有这样的问题的。特别是家悦的机型。我都碰到好多了

网友:
像这种一般就是最小化系统启动。再一件件的往上装,那个装上卡了就是那个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本人新手。下次遇到了卡LOGO时用这种方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