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X 25L2005能不能代换MX 25L2025 ?

楼主(2012-09-06):
求助 MX 25L2005能不能代换MX 25L2025 ? 或有谁能提供MX 25L2025 刷写服务?付费……
求助

网友:
其实 容量大的永远可以代换容量大的。只要把多余部分填入 00 就可以了 因为 bios 读取是从地址位读取的。只要地址位不变就可以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25L2026的,用MSTAR的ISP TOOLS软件一直写不进去。
后来找的3000U写进程序。

网友:
可以,我换过 你的机子是联想的吧

网友:
我找了个KH25L4005刷了程序,装到上面,可以了

网友:
大的可以代小的 刷程序的时候选择要代换的型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