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915主板,开机黑屏,测试卡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09-06):
       一同事拿来杂牌915主板,开机黑屏,测试卡一闪一闪的,12V、3.3V、5V等指示灯也是闪闪的,主板RESET脚电压为3.6,没有跳变。测试绿线电压,也是不稳,从5V跳变到零点几伏又再返回5V,如此反复。I/O是IT8712F-A,查76脚(经跑线路,与电源绿线直接相连)的电压也反复。以为I/O有问题,就断电后强制开机(短接绿线),测试卡不跑码,电源各电压不再跳变,这时测试CPU(BGA775)供电,为零点几,内存(DDR1)供电正常(2.5V)。
      查到此处有些迷惑,请高手们出出主意,接下来要如何处理比较合适?给本人一点建议,不胜感谢!!

谢谢各位热情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芯片RT9202有问题,更换芯就好了,该板的北桥的供电是由RT9202与两只场组成,如下图;第7脚为开启脚,测试时电压也是一直跳变,第5脚的供电5V。2、4脚没有电压输出。因此判断为芯片不良,更换后问题就解决了。本来想更换I/O的,在换之前突然想到还没有测桥的供电,果然问题就出在这里,避免了走弯路。

网友(点评):
如果北桥供电没有,很少闪诊断卡,南桥供电没有就会闪,南北桥供电正常还闪,就是桥坏了!

网友:
你这问题看得不名不白的

网友:
看一下是哪个等闪

网友:
是不是12V和 5V这两个灯闪

网友:
换 桥供电 总线供电  场管

网友:
动动南桥看看

网友:
I/O跟桥有问题!先把I/O换了也许就好了